[未解决]
屏幕抖动是什么导致的

楼主(2018-11-21):
屏幕抖动上下来回抖动好像有好几个画面似得。会是屏导致的吗师傅们

网友A:
先屏 屏线 再显卡显存 你就一张图片 自己排除什么东西要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屏 屏线 再显卡显存 你就一张图片 自己排除什么东西要说下

自己换过GPU刚开始好的。用了一晚上就这样子了。显卡也会导致屏幕抖动吗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