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升级出了问题!

楼主(2018-11-21):
型号:ASUS-k55dr  主板号:K55de main board rev:2.0
BIOS: winbond   w25q32bv
过程:手欠,官网资源升级bios …………

现状:网购了一个【ch341A + 夹子】,主板上除了显示器连接线、CPU、显卡其余均拆除!然后夹到板子上面 (均操作正确),但无法识别芯片(如图)

问题:求教!如何操作?能识别芯片?

网友:
拆下来读写,在线刷不靠谱。

不要以为那个夹子很好,其实是很害人的。我也买过那个夹子,用两次就丢垃圾桶里去了。

网友A:
把bios芯片拆掉刷就可以了,在板上刷ch341应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芯片拆掉刷就可以了,在板上刷ch341应该不行。

请高人指点,若在板上刷CH341A不行的话,哪款编程器可以呢?

网友A:
这里我就不方便介绍吧,因为。牵扯到其他广告之类的。

网友:
你把boss芯片拆掉不很好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我就不方便介绍吧,因为。牵扯到其他广告之类的。

大哥 我不是专业修理人员 自己的本子坏掉了  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您有经验 教教小弟!发个消息也好 谢谢了!

网友:
发给你了,看看你的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我不是专业修理人员 自己的本子坏掉了  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您有经验 教教小弟!发个消息也好 谢谢了 ...

还有这个夹子你一定要夹好,夹不好的话,因为接触不了也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 我不是专业修理人员 自己的本子坏掉了  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您有经验 教教小弟!发个消息也好 谢谢 ...

找专业的人员来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专业的人员来修吧

专业的  哎  专业的要我换主板 呵呵…… 升级bios前 电脑都能正常使用 换主板?

网友D:
我没遇到过直接用架子刷失败的情况,用的也是341,识别不出来只有两种情况,第一是你没夹好,基本也都是这种情况,第二是主板不支持夹子刷写,这个情况在台式机主板中很少见,笔记本我没试过,路由器相反,很少可以直接用夹子刷写的。
我有个z87,刚开始也是用架子怎么都不识别,摆弄半天才能识别,然后顺利刷上新版BIOS成功点亮4790k,如果是没夹好导致的,可以多试几次,必要时候可以用手按住架子以防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遇到过直接用架子刷失败的情况,用的也是341,识别不出来只有两种情况,第一是你没夹好,基本也都是这 ...

估计是 板子不许夹子 刷吧  ch341a minpro100E 都不行 看来只好拆了

网友:
大小一样的BIOS是不是通用、????????

网友E:
我用的夹子感觉还可以,不识别基本2种情况吧,1编辑器不支持,2需要加3.3供电(淘宝编辑器买家评论说的),发一个优硕编辑器卖家给我的刷写方法图片,供你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夹子感觉还可以,不识别基本2种情况吧,1编辑器不支持,2需要加3.3供电(淘宝编辑器买家评论说的),发 ...

谢谢你!已经证实,必须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已经证实,必须拆下来了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