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KB9012 A3刷程序的方法?

楼主(2018-11-21):
G480 KB9012 A3刷程序的方法   接到一台G480   拆机发现EC损坏  更换完新的EC发现是带程序的    按照论坛的方法去刷RT908F 提示找不到芯片  有遇到的吗

网友:
809可以刷这个io啊

网友:
正常方法对了 809F可以刷这个程序的

网友:
你是用的什么方法刷的,是用键盘接口的排线刷的,还是飞线的,是用的下面的方法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mocuz/42/index.php?mod=viewthread&tid=1156217&viewthread_share=1&isshare=1&version=4.2

看我的帖子,G480刷KB9012 A3内部程序
我的帖子上面有图片教程

网友:
                       可以买带程序的KB9012

网友:
这样接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