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了一个奇葩故障 联想SL400 上电0.4 所有电压都有出来了。

楼主(2018-11-21):
联想SL400 上电0.4 所有电压都有出来了。
我量了三次,确定没有量错,全板供都出来,电流就是只有0.4求助???

网友:
无复位 继续查

网友:
有供电。应该是不跑马。。。。。。。看看复位

网友:
按时序查呀,有没有复位,,,,,,,,,,,,

网友A:
低电压U的新主板0.4亮机都有可能的,反正我见过。

网友:
刷BIOS没有。

网友:
先查一下硬盘背面有两个5个脚的,测一下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电压U的新主板0.4亮机都有可能的,反正我见过。

sl400应该很老了

网友:
出来不奇怪,不过应该没复位

网友:
应该还没有跑码           。按时序查

网友:
0.4亮机都有可能的  新款的CPU.........

网友:
靠,我没注意是SL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