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手机小红灯

楼主(2018-11-21):
乐视小红灯是乐视手机通病,接到这样手机只能击电试一试,好就好不好也就成板砖了

拆开手机

用电流表击电电容,我用4.4左右击,也有人用火机里电子击电

开机,功能正常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碰到了乐视X620红灯通病,但是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也没有短路

网友:
哇,我也有乐视501也是小红灯,放在哪里自己不开机了。明天试试

网友A:
最好给顾客说下不保修,这样电击过用不久,一般很快就出问题。但是也有极个别能用几个月。

网友B:
也就一两个月的寿命了风险是要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一两个月的寿命了风险是要报的

说的对,当时和客户报风险了,告诉用不久

网友:
X620 量最高电容短路 可以激活,但是激活后 不能连接电脑,有些还会出现 无送话 无听筒

网友:
这个 一般都用不住的 一段时间就不会好使得

网友(2019-06-18):
引用 网友A:
最好给顾客说下不保修,这样电击过用不久,一般很快就出问题。但是也有极个别能用几个月。

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