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Asus) P8B75-M-LX-PLUS主板上电不开机触发

楼主(2018-11-21):
华硕主板(Asus) P8B75-M-LX-PLUS主板,检查过内存、CPU、电源都是好的,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使用万用表测量PSON电压3.3v正常有的,短接这个3.3V,就是不启动,求大神指点,带上检查图求帮助

网友:
查查主板待机 触发条件

网友:
短接PSON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你电源没问题吧

网友:
华硕工厂图纸都有了,那点位也不可能没有吧。点位那上面就有不上电的维修白指南的

网友:
不熟悉B75芯片组启动,求大神帮助

网友:
修好了!上传一份BIOS给需要用到的人

主板CPU向上

主板CPU向上

网友A(2022-01-06):
大神求教,同样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