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cpu焊接怎么对位,大神些交流一下

楼主(2018-11-21):
焊接cpu时常会某一路短路,大神些说下经验

网友A:
这就是一种感觉,搞几千块的ID板后你就是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种感觉,搞几千块的ID板后你就是大神了

CPU搞得少,又不可能天天搞CPU,偶尔搞一下,但经常会出现某一路短路,其它没短路说明对位应该准了阿,搞不懂。

网友:
佩经验.佩记忆.佩观察.佩经验.佩记忆.佩观察.佩经验.佩记忆.佩观察.

网友:
对位,要么拿ID板练手找感觉。要么做标记

网友B:
个人经验,温度过高会爆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温度过高会爆锡

320高不

网友B:
中温锡还是高温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温锡还是高温锡?

同问,到底吹多久,我一般是凭感觉,上层有明显归位,我停止吹,时间自我感觉把握不好

网友C:
拿一块没拆CPU的看一下大概位置,焊盘要拖平,植锡最好用0.1的钢网植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温锡还是高温锡?

低温

网友:
低温锡装CPU?

网友B:
我晕。。。别用低温了。。最起码中温。。换。

网友:
低温锡随便一吹就化了。。爆锡更容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晕。。。别用低温了。。最起码中温。。换。

低温锡容易短路吗,还是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温锡容易短路吗,还是啥原因

低温锡,吹的时候你风枪温度难控制。。而且难预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温锡容易短路吗,还是啥原因

温度高肯定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低温锡容易短路吗,还是啥原因

320的温度,高温锡都快化了。。何况你用低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0的温度,高温锡都快化了。。何况你用低温。。。

好,谢谢,改用中温锡

网友E:
肯定用中温锡啊,低温能用几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用中温锡啊,低温能用几天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20的温度,高温锡都快化了。。何况你用低温。。。

刚买了183度的无铅中温,合适不,请问你用的什么温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买了183度的无铅中温,合适不,请问你用的什么温度的

可以,183度的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刚买了183度的无铅中温,合适不,请问你用的什么温度的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风枪。。

风枪是速工990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一块没拆CPU的看一下大概位置,焊盘要拖平,植锡最好用0.1的钢网植锡

谢谢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吧!

网友:
我喜欢低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0的温度,高温锡都快化了。。何况你用低温。。。

中温是183温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