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主板复位灯闪烁

楼主(2018-11-21):
先吐槽一下,为什么发个维修贴还不让发?

故障现象:加电无显示,复位灯闪烁

检修思路:主板开机跑码00,更新BIOS无效。先目测主板正反面外观OK,通电量测供电 5VDUAL、 1.5VDUAL( 1.5V)、 1.2V、 1.1VNB( 1.1V)、VTT_DDR( 0.75V)、 1.8V、 2.5V、VCORE( 1.4V)、VDDNB( 1.4V)均OK,量测信号O_PWROK_SB( 3.3V)、S_CPU_PWROK( 1.5V)、S_LDTRST#( 1.5V)均OK,量测时钟芯片发出的时钟CK_100M_SBN、CK_100M_SBP、S_CK_33M_LPC、CK_14M_SB、CK_48M_SIO波形均OK,无带灯假负载,所以CPU到北桥的上信号一个一个测了一遍(测晕了),但量测南北桥之间的ALINK总线阻抗时发现阻值(331)偏低,其它的进北桥端的ALINK总线阻抗为780,拆掉与其相连的电容后再次测了ALINK(780)阻抗恢复正常。确定是电容内部短路造成总线异常导致CPU不工作,更换掉元凶!再次上CPU还是不跑码,但是可以亮机,故障排除!(有些主板和诊断卡可能不兼容导致不跑代码,所以修台式机主板建议大家听主板报警或测BIOS波形判断,此主板原故障虽然也是不出代码,但是无报警,BIOS也无波形,修复后有报警,有波形!)

网友:
还能给分吗?还能给分吗?还能给分吗?

网友A:
有具体的电路图吗精彩的修主板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具体的电路图吗精彩的修主板的案例

华硕的主板只有点位图!!华硕的主板只有点位图!!华硕的主板只有点位图!!

网友B:
楼主,南北桥之间的总线 打值方法,能否说明一下。是把总线刮开  割断测么?能否上个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南北桥之间的总线 打值方法,能否说明一下。是把总线刮开  割断测么?能否上个图啊

这种AMD双桥的主板,北桥和南桥用的耦合电容通信,不需要把总线切断测量,分别测量电容的两端得到的就是南北桥分别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