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们帮我看下,固态硬盘速度慢!

楼主(2018-11-21):
各位老大,帮我看下,在马云家买了一块台电极速120GB的固态硬盘安装好系统后测速不理想,主板接口是SATA3G_3
固态硬盘

网友:
这速度就这样了,便宜货就这个速度。

网友:
比我的还好一点。。。。。。。。。。。。。。。。。。。。。。。。。。

网友:
H61的主板吧。接口限制速度了。再说这种垃圾牌子的固态就这速度。

网友:
你的接口本来就是sata2,再说也没看到牌子,杂牌ssd也就这个水平

网友:
就这个速度,想快点就装个好点的ssd,平常做系统盘用的话没多大差别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牌子就这鸟样越用越慢

网友:
建议你重新开盘,这个应该是没有用上新技术的那批,我的渣渣盘也这样重新开盘读480写360多主控是慧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