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8-11-21):
A1466 板号820-00165 。 触摸板上的小电路板上进过水不多,不开机。清洗烘干后开机,进系统发现鼠标箭头在中间偏下方,触摸不动,键盘检测完好。
再洗,再开,进系统没有鼠标箭头了,键盘正常。触摸不动。

测量键盘触摸板排线接口,发现12PIN  TPAD_SPI_IF_EN_CONN低电平,U4810 与门输入6脚TPAD_SPI_IF_EN也是低电平。FROM PCH,是PCH没给信号。
对比帖子的数据

他们12脚0V 是触摸可以用的。  触摸板排线到触摸板上2个插座,很多脚都有脉冲波信号。

设备管理器里能认到。按D检测也没有触摸板故障代码。

触摸排线座上脉冲幅度一会1.5V  左右 ,一会0.5V左右,触摸时波形不变。

触摸小板问题,换了解决。
正常是脉冲幅度3.3V  按触摸波形会变。谢谢大家

网友:
按D  自检, 也没有 触控板故障代码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删除硬件,刷新后又能发现硬件 并装好触摸板驱动

网友:
有没有好呢。

网友A:
是啊,有没有好,留个脚印,等你结果!

网友:
楼主加油 我们等你好消息   很仔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有没有好,留个脚印,等你结果!

触摸板排线到触摸板上2个插座,波形幅度不稳定,一会峰值1.5V   一会0.几V 一会 没有,应该是幅度不够导致触摸检测不到,准备买触摸板

网友:
苹果的触摸板  应该是USB设备吧,看看板子上的USB对地就能判断谁问题了

网友:
先换触摸板

网友:
一般排除供电和排线问题的话就换触摸板了

网友:
楼主还是花了心思的,其实这机器就是看坏触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