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求助索尼投影仪VPL-ES5 满屏竖线

楼主(2018-11-21):
           今天接到一个索尼投影仪,型号VPL-ES5  开机不接信号都是满屏的竖线,    为了判断是不是液晶片的问 题,每次都留一个液晶片不接上通电
测试,发现只有不接蓝色液晶片时,开机竖条就没有了,请大师帮我判断一下,是蓝液晶片有问 题,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我这边还放了两个投影 真心的难受

网友:
有条件的话,更换整个液晶组看情况,如果故障依旧的话,检查主板接口,处理芯片等。
单片更换的,需要很强很高的技术。

网友:
一般这情况都是液晶片坏了。。。。。

网友:
多谢兄弟们,,,投影已搞好了,,是蓝色液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