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卡维修

楼主(2018-11-21):
接了几片矿卡,都是不亮。 型号是;V星RX580   8G 显存。  真牛,从来没见过8G显存的卡。   通电测试一翻,发现供电都正常,自检也发现了显卡,就是不亮,估计是HDMI接口坏了。 于是开换。

网友:
接口没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HDMI接口坏  只能是自我安慰   你自己想想接口谁也不会天天插来插去  怎么会坏 偶尔坏一个也是傻子不会插 把接口插坏的     还是想想是不是 接口芯片是不是工作不正常了 还是GPU是不是老化的差不多了

网友:
估计是GPU虚焊吧

网友:
氧化了吧,除了外力,真的很少坏

网友:
接口坏一般还是比较少,如果是这样就捡到了。但是接口测试参数无,感觉很美说服力呀。

网友:
矿机6个显卡  接显示屏只用到一个显卡 或者一个不用 用主板上的集显 HDMI口坏的太少了 感觉不是口的问题 核心和显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大家请注意,我这是已经修好了才来发贴的。

网友:
笑笑不说话……..................      这贴发的有点   水      平

网友:
这卡怎么就一个接口  别的接口没有的吗

网友A:
你这不是MSI的矿卡吧!

网友:
楼主用争端卡去判断自检已经认到显示卡了吗

网友:
楼主厉害啊,都救活了?这么简单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MSI的矿卡吧!

显卡图纸都有呀

网友:
你光拍显卡多没意思啊,拍点你的维修设备图上来,我也看看,长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MSI的矿卡吧!

救你图纸多,有没有显卡维修资料免费发来我看看,等我会修了也好去你那里买图纸啊

网友:
矿卡卡,不用显卡接口的。简简单单的接口坏了吧

网友:
换了好了没啊  楼主

网友(2019-03-23):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MSI的矿卡吧!

求图纸!请问大神,图纸有出吗?

网友(2019-04-23):
还真的没怎么见过这卡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接矿卡这活,接口坏的概率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