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插上能听到声音读不出来咋办?、

楼主(2018-11-21):
U盘插上能听到声音读不出来咋办?
U盘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优盘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更新驱动

网友:
只是认到了主控芯片而已,U盘分区表或闪存芯片呢,要查的

网友:
U盘坏了吧,我的2个闪迪也是这个情况,换新了

网友:
U盘坏了,换U盘.

网友:
把U盘的驱动卸载了 在重新插上 保证能解决

网友:
把U盘插到别的电脑上试一试。如果情况相同,就是U盘有问题。

网友:
在管理里面能不能看见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