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 5437 黑屏不通电维修,简单问题。

楼主(2018-11-21):
客户拿来一台 DELL 14R 5437 ,通电后,有大电流短路,拆机后,看到显卡有加焊过,心想没戏,肯定又是显卡短路了,拆机的时候把内存条拆了之后竟然不短路了,不知道什么情况,之后赶紧换了根内存条,通电开机,不短路,就是主板还是不工作,然后开始测电压,量到显卡附近的大电感,无电压,心想肯定是这里问题了,断电之后测电阻,对地短路,量周围电路上的元件,量到一个稳压二极管双向导通,反向电阻38欧左右,心想有戏,换了一个拆机二极管装上之后,通电开机,Dell logo出来,到此问题解决,晚上通电测试一个晚上,没问题,第二天早晨又用可调电源通电测试,没注意,可调电源一直插在笔记本上的,一开机,又是一阵烟,心一慌,麻蛋,昨天辛苦修好的,今天又被自己一个不小心被开机的瞬间大电流击穿了,又是一阵含泪拆,唉,又是一阵测,还好这次不难,拆出来就闻到一股的糊味,任然是短路故障,降低电压,插电烧机,明显19V供电电路又是一个稳压二极管超级烫手,手膜上去呲呲的声音,吓死宝宝了,就像烧烤一样。哈哈,赶紧拆了,换了,至此终于皆大欢喜,问题全部解决,一次通电正常,最后总结,应该是这两个二极管都有问题才会有之前的拆了内存就不短路的瞎猜测。原来是这样的,以后还是不能将可调电源插在电脑上开机,不然又要烧东西了。感谢观看。

维修的时候都忘了拍照了,最后一张将就将就吧,这样的问题你们收多少钱合适。

网友:
还好 都是稳压管出问题

网友:
一般这种现象 基本上都是稳压管

网友:
楼主修机器都不用图纸,膜拜你了,啥时候可以达到你的境界

网友:
可调电源开机 不行吗

网友:
是不是那个过压保护的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