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H61主板待机电压3.6V正常吗?

楼主(2018-11-21):
今天修到一块梅捷H61主板,3VSB的待机电压3.6V,这正常吗?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万用表是不是不准确了?紫色线供电5V经过转换过来的3.3v  不会到3.6v 就是到3.6v也不影响主板的正常开机

网友B:
这个电压也算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万用表是不是不准确了?紫色线供电5V经过转换过来的3.3v  不会到3.6v 就是到3.6v也不影响主板的 ...

表肯定没有问题?3.6V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也算是正常,,,,,,,,,,,

嗯。后来摸到待机io发烫,应该是io坏了。

网友:
能亮机就是正常,不亮机,就是不正常

网友:
1117  换个试试

网友:
正常的呀,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