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曲屏,半边重影

楼主(2018-11-21):
一台长城旗下的wescom显示器,出现半边重影,还有3cm的竖条闪,没有在同一位置。请问下师兄该查哪里?

网友:
半边,那是不是半边电路有问题,这个还是屏上面的了

网友:
逻辑板换过了吗?      先换个逻辑板吧

网友A:
什么显示器啊,居然有逻辑板看着像改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显示器啊,居然有逻辑板看着像改装的吧

WESCOM。长城旗下的
型号是E3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