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显卡花屏的故障

楼主(2018-11-21):
自己捡客户的显卡gt880

有时一次开机正常,有时得重启几次才正常

只要正常之后,游戏什么的都正常,哪怕再重启也没问题

但是第二天又要这样循环

小弟没有显卡维修的经验,像这种情况,感觉跟电容不良的情况有点类似,大神们分析一下,明天开刀…

网友A:
看样子感觉是,虚焊,冷机难亮机是吗?亮机了就什么问题没是吗??再不就是有什么元器件不良导致。。仅支持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感觉是,虚焊,冷机难亮机是吗?亮机了就什么问题没是吗??再不就是有什么元器件不良导致。。仅支持 ...

今天准备开刀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个跑鲁大师黑屏的,测7002k无开启电压最后找到是pwm的一个电容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