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GA-MA770T-UD3P ,开机就卡在LOGO主板画面上

楼主(2018-11-21):
我有一块GA-MA770T-UD3P ,开机就卡在LOGO主板画面上,进不了BIOS,进不了系统。以为是BIOS问题,拆下双BIOS刷了程序进去,开机还是一个吊样。请教下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

   在此谢谢!

网友A:
重点检查一下外设,,,,,,,,,,,,

DS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一下外设,,,,,,,,,,,,

没有接什么外设,就接了张显卡。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什么外设,就接了张显卡。试机

诊断卡上!

网友:
查一下USBOC信号

网友:
外设.....就是声卡...网卡...等....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DSX

网友:
还没。南桥没干过。其他东西正在排查

网友:
是不是卡网卡了............................

网友:
USB数据线6.7线对地了。拆了EDS2不卡了,但问题来了,我拆了EDS2后,EDS2主板上的那个3跟4还是照样对地的,是什么原因。我这样操作解决问题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