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华硕p8z77跑码b2

楼主(2018-11-22):
华硕p8z77跑码b2,
显示器黑屏,但是显示器背光已经亮了,可以听到小喇叭“滴”的一声,
插独立显卡后还是b2,插不插独显ps2接口键盘灯都不亮,
已经换了io和桥,CPU也换了,bios也刷了,求大神给个思路,急急急,24小时在线等
华硕

网友:
求大神给个思路,急急急,24小时在线等

网友:
显示器亮可以说行。场信号出来了。难道是OC#。听到滴声按道理应该亮了。是我的话我先检测IO的电压检测脚。后OC#。再加独立显卡量PCI-E的条件。不会是VGA线和屏有问题吧。

网友:
电压检测角换io前就测量了,正常的。这个oc#我明天测量一下

网友:
查882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