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bios文件解压

楼主(2018-11-22):
请教东芝的bios文件怎样解压 官方网站下载的  需要用什么软件提取 谢谢

网友A:
7z,rar不都可以解压码,看看你的bios文件是什么格式吧,

网友:
Rar解压显示文件损坏。7z解压是可以但是里面的里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z,rar不都可以解压码,看看你的bios文件是什么格式吧,

楼主 不然请你试试看可以吗 我试了好几个解压软件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不然请你试试看可以吗 我试了好几个解压软件都不行

发来我看看,下载还要积分   吗??????

网友:
是个安装程序  安装上去就好了。在win下直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