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淘宝上买不下十来个RT8859M ZQW一个都不能用呢

楼主(2018-11-22):
为什么在淘宝上买不下十来个RT8859M ZQW一个都不能用呢,拆机的就能出CPU供电呢,真有那么多坏芯片吗

网友:
不然如何对得起假货宝的称号啊

网友A:
10多个没有一个好的,这几率太大了吧,,其中也会有没有焊好的吧

网友:
这个假货太多了,坑爹的淘宝,平时多积攒些新款的俄板子可以拆机

网友B:
上面的型号丝印都大小不一耶。。。。

网友:
芯片上面,有的是普通的印字,有的是激光刻字,字的大小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型号丝印都大小不一耶。。。。

这种贴,连句话都说不通顺,大神你还能耐心回复,你这心态真是,平和,,,佩服

网友:
我都不敢去淘宝买芯片了。。。。。。。请问迅维有没有芯片卖

网友:
还真的是这样的,我师傅给我买了6个,都是用不了的。焊上去就是不出电压的,能出电压就是不跑码的。。。。

网友:
水深  还是拆机的好使  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多个没有一个好的,这几率太大了吧,,其中也会有没有焊好的吧

焊工绝对没问题的,多年的焊工,焊工绝对没问题的,多年的焊工

网友:
估计是RT8859的通病问题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坏的退货退款
如果上机不保的就要小心了

网友:
遇到好几回是这样的。。。。。。。。。。。。。。。

网友:
你怕是遇到假货商家了吧,捂脸哈哈

网友:
坑爹的淘宝,平时多积攒些新款的俄板子可以拆机

网友:
对自己的焊接武艺和维修技术自信的。才说淘宝的质量。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