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笔记本电脑开机没反应秒杀记!

楼主(2018-11-22):
【机器型号】联想 S410
【主板板号】LA-A321P
【故障现象】笔记本电脑开机没反应,不开机。
【维修过程】
一台联想 S410故障机,客户描述说笔记本电脑开不了机。拿到机器后,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2A,按开机键无反应。
于是拆机,上电依旧,手摸待机5V芯片发烫。测电感阻值正常,不短路。于是打开图纸

待机芯片

待机芯片引脚
测量到芯片7脚对地0,短路了。然后看到连了一个电容,于是想当然的拆了,结果并没用。搜索+5VL,发现去了几个地方,只好使出烧机大法了。
最后确定是芯片U4103损坏。看图纸是一个转换的芯片。

转换芯片
因为没有现成替换的芯片,索性直连。

直连
本来以为直连会导致待机高,结果居然没事,待机正常。

上电待机
然后触发亮机,附亮机图一张。

完美亮机
至此,联想S410笔记本电脑开机没反应故障排除,维修结束!

网友:
像这种5V LDO短路的,一般都是秒杀,都是芯片本身坏
如果是3V LDO短路的,就有可能是EC(EC供电是待机LDO供电)、PCH、芯片本身你所说的电感不短路,是因为电感是PWM,5VLDO短路,是因为LDO是稳压器
电感前端是波形,后端是电压,这是一个概念问题

这个IC是集成上下管的

1脚 5V PWM开启
2脚 PG不用
3脚 反馈
4脚电压反馈
5脚IC内部自己产生的5VCC给6脚自举升压用
6脚自举
7脚稳压器5V输出
8脚VIN 公共点
9脚 GND

不晓得我理解得对不对······

网友:
U4103的截图怎么没有发上去呢,这个U4103的电路图不上去就完美看客更能看的清晰

网友:
因为没有现成替换的芯片,索性直连。

直连
本来以为直连会导致待机高,结果居然没事,待机正常
直连图
直连图

网友:
还是有人灌水,无语

网友:
这个直连肯定后续要出问题的,长时间用桥吃不消。因为待机3.5V直接过去了。

网友:
直连一定不稳定的,建议还是找一个配件换上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的朋友啊,呵呵

网友:
这个转换芯片换的很少见   5V短路最常见的是USB转换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