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吸锡器不好使

楼主(2018-11-22):
一张图,你懂得,有木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上点新锡多热会一下就吸出来了

网友B:
风枪吹 焊锡化了,用镊子通一下 孔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点新锡多热会一下就吸出来了

试 了,不行啊。。。。。。。。。。。。。。

网友:
风枪加焊铁,风枪温度调个200度就可以,铬铁多在上面放时间稍长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枪吹 焊锡化了,用镊子通一下 孔就可以了。。。

风枪也吹不化,我用的350度,是还不够高吗?

网友:
功力问题 多练练不知不觉你就会觉得好搞了

网友:
温度不够  先风枪吹  再用烙铁

网友:
加膏加锡,风枪烙铁齐上阵

网友:
怕吹坏主板不太敢升温,一点点升到360勉强化了,终于搞定。谢谢各位。

网友:
一般不用吸锡器,,,,,,,,,,,,,,,,

网友:
遇到这种我都是先加点锡在上面,然后用尖的镊子锉下去

网友:
我每次先用风枪吹下来,再用吸锡器吸出来,再不行就用针来搞

网友:
                   加焊油上有铅的焊锡。

网友:
这个我经常换也很好换的,风枪卸掉风嘴,我自己的温度是320度融化了用钳子卸下来。在装上风嘴吹化才用吸枪一个一个吸。换个USB用不到5分钟!

网友:
铜线拨皮,烙铁加锡到小孔位置融化时把铜丝放在小孔上,焊锡自然会被吸附到铜丝上。有条件可以买吸锡带原理一样

网友:
吸锡器对老电视机板子好用  电脑版 他是不行的

网友:
直接用钢针捅破就是了,弄那么复杂做什么

网友:
先给焊点加上低温锡,风枪吹就不用太高温度了!修手机换卡座经常这么做,电脑上也行

网友:
这个我最喜欢聊哦,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温度没到啥都是白搭 建议风枪+烙铁

网友:
应该是你的吸锡器不行,掌柜的叫你们家小李子上线,有生意了

网友:
直接拿铁锤吧兄弟

网友:
天气太冷了,散热比较快,用风枪局部加热一会,在用电烙铁。

网友:
风枪 吸锡带 镊子 三个工具同时上就搞定了

网友:
神奇,你多吹一会,然后等锡融化了就拿着吸枪背面开始吸啊

网友:
用风枪370度拆下来后..在用镊仔插洞

网友:
楼主不适合做维修,这种东西最简单的焊接技术了

网友:
这个我一般上bga,拆得完美的,装了好好装的

网友:
用东西通一下。一直旋转。等焊锡干了就有了。然后上USB口。可能不能全进来,用风枪吹一下就进来了。然后用烙铁加焊。

网友:
上下面点 好的助焊膏,两面加有铅锡,下面用热风筒340度吹,看到锡融化上面用吸锡枪。

网友:
找个CRT高压帽 把头剪下来套在吸锡器头上 剩下的你想用风枪也好烙铁也好都是很可以的 吸的干干净净 无残留 不伤吸锡器

网友:
风枪直接能吹走啊

网友:
用拖锡线也好用 我一般都是用风枪加热,拖锡线拖开

网友:
这是焊锡基本功,可以用烙铁加热足够高的温度,在敲板锡就会掉下来。

网友:
风枪加烙铁,充分化开后速度把风枪换成吸枪。风枪吹的时候适当吹宽一些。

网友:
只有技巧不对,你没有搞懂为什么吸不起来锡的原因是你的温度不够,主板的发热不均。先用风枪加热,然后再快速的用烙铁加热吸秒杀。

网友:
地线的脚 散热快  这个要温度高点

网友:
用吸锡带啊!烙铁按住风枪吹 一下就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直接用锡带不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加锡,用铬铁,好像每次都会有一两个孔特别难吸出来,就用铬铁加风枪,有时还用针。

网友:
手法问题。。。。。。。。。用镊子通一下

网友:
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吸锡带这种神器吗???

网友:
那是温度不够,拿风枪吹再吸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也吹不化,我用的350度,是还不够高吗?

我都是450.。。。。。。

网友:
                上面吹下面吸绝对好使

网友:
直接用bga换好了,安全稳定,压根就不用去锡。

网友:
哥哥有一绝招,吸锡线伺候,又叫吸锡带,烙铁400度,上焊油,烙铁按住吸锡带蹭几下,秒杀众器!!!好用请评分!谢谢!

网友:
抹油,最大挡,吹。。吸

网友:
电感没了,,,老铁

网友:
我们都是风枪吹,用那种小的。 风力大,一般来说都没问题的,不知道楼主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涂上助焊膏拿风枪吹化后再拿吸锡器一吸就出来了。

网友:
用剪刀把坏口外面的铁壳子剪掉,塑料去掉。剩下的针一个一个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风枪350,低了,再调高点

网友:
这种孔吸锡器一下能吸2-3个 孔,应该是你的温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也吹不化,我用的350度,是还不够高吗?

     我都是420度

网友:
这个就是多练练的问题吧 !!!!!!!!!!!!!!!!!!!!!

网友:
风枪烙铁一起上,就好吸了。可以试试。下巴夹住风枪。。

网友:
bga吹260度   化了就好取,化了直接吸锡器搞定

网友D:
风枪加热400度,吸锡器可以直接吸出来

网友E:
直接风枪最大温度,最大风速,就下来了,还用吸吗

网友:
用旋转  风枪  用过的都说好

网友:
这种情况,用烙铁加点锡露在外面,再用吸锡带一拖就带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风枪最大温度,最大风速,就下来了,还用吸吗

怕把板子搞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加热400度,吸锡器可以直接吸出来

我怕把板子搞坏掉~~~~~~~~~~~~~~~~~~~~~~~~~~~~

网友:
我看出了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也吹不化,我用的350度,是还不够高吗?

老乡,不化就加,我常用380

网友:
楼主:你有bga焊台就特简单,一边拆一边装

网友:
风枪大口径 锡化 皮老虎一吹 完事

网友:
不修开关电源,重来不动吸锡器。
这种小口,直接风枪吹化了。大风吹出来

网友:
BGA上换接口类最方便了,熔了就轻轻拿下来,然后固定好温度,放上新的接口,停止加热,完成。

网友:
首先烙铁要干净,放在孔边缘略微靠在孔上,等锡完全融化了,用吸锡枪吸出来就好了。如果实在掌握不好,就用热风枪从下往上吹,然后看到孔里面的锡完全融化了,用吸锡枪吸出来就好了。这个没什么难度的,烙铁要好,熟能生巧

网友:
小伙子,你知不知道修手机用的吸锡带,我都用那个整,还有就是你的烙铁肯定不行

网友:
U口有地线,风枪+锡器最好使,一般周围也没元件,温度调高点速度快点

网友:
我用50W电烙铁堆上锡搞定

网友:
主板上的焊点就没有什么是高温解决不了的

网友:
你吸锡器实在不行的话,风枪把锡吹化了,用牙签插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多抹点助焊膏,然后用风枪吹,再用吸锡器就好了

网友:
风枪和洛铁一起温度到了肯定吸下来

网友:
飞线呵呵 就是好了 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吸锡器放在背面吸 一下就吸下来了 百试百灵

网友:
用 BGA 就可以啦

网友:
吹不化那就是无铅的温度还不够高 你在高点温度

网友:
先用风枪开足风力和温度,吹,如果还不下来,直接用吸锡线锡出来,

网友:
用热风枪吹一下不 就可以了吗?开最大的风力

网友:
吸锡枪不好用?

网友:
我都是直接先电烙铁先焊一下,然后风墙大口,上悍高,然后几分钟就可以吹下来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用风枪加热,然后趁热用烙铁加吸锡器搞出来!

网友:
温度还没达到,用风枪吹到化了就好吸了

网友:
新手呀 哈哈哈

网友:
这种口都搞不定还怎么修?基本上是一个风枪镊子搞定

网友F:
用洗锡线去洗吧,吸锡器好久没用了
always668
终于看到一个跟我一样用吸锡带的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洗锡线去洗吧,吸锡器好久没用了
终于看到一个跟我一样用吸锡带的了
:lol:lol

网友:
孔太小了,本来也是无铅的,温度有点高,加上接地散热,应该拿针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