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竟对主板做这种事,网友直呼受不了!

楼主(2018-11-22):
来迅维学习一个月后,很快初级班就过去了。到了高级班老师也给我们发了一个故障板。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正题。

主板版号:LZ57
故障现象:人为故障,二修机,大量缺件少件,多处被动过
首先来个主板的相片
拿到主板后先观察外观。然后发现保护隔离电路中的隔离管和二极管都被装反了,如下图:
接着开始动烙铁把它们位置都焊接好。
故障逐个排查完后,开始用万用表打公共点的,公共点直接打PWM电路中上管的D极就行了。一打阻值,短路。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公共点的滤波电容引起的,后来逐个排查后终于发现在一处滤波电容下藏着一根铜丝!这可费了我不少劲
拆下铜线上好滤波电容,公共点不短了。这下就可以上电了。上电后测3V5V待机供电,发现3V5V没有电压。这下就可以查待机芯片的条件,发现DCIN不正常,接着往上查,只有一个二极管PD4001。看看主板上的二极管才发现装反了。
重新归位后DCIN也有了输入。接着查3V5V电感电压,发现还是没有正常输出,结果发现是3V的自举电容没装,装上之后待机3V5V正常
3V5V正常后查桥的待机,发现桥的晶振也被装反了,下面是已经焊好的图片:
之后用示波器抓波都正常,下面把我抓的波分享出来给贴友们参考

波形都正常后,开始上CPU和内存,成功亮机:
维修结束。

网友:
王宇宇这孩子长得那么丑,还能发帖子,鼓励一下!

网友:
你的諾手玩的好爛

网友:
别修电脑了,到uc震惊部去上班吧

网友:
熟悉的主板,熟悉的故障

网友:
肯定是船长叫班长搞的。。。。。。。。。。

网友:
宇宇思路好清晰,非常棒66666666

网友:
宇宇的标题太9999996666666了,一看就是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