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故障:(苹果6不认卡 装卡显示无SMI卡)

楼主(2018-11-22):
大家好  我是实地42期的一个学员  也是实地最小的一个学员了吧!今年才17  未成年

   说说是怎么回事吧!这是我在华强北买的一块故障板,买回来都要用电源试一试是否能开机吧!结果拿了第一块板来试一试电流正常跳动,然后拿屏幕来再试一试,结果运气真好,没屏幕锁,再然后点设置也没有ID  乐了一会  过了一会我把我用的手机卡装进去,,,结果发现不认卡!!话不多了

    再说说怎么干吧!

        1.手机里的功能都正常,就是装卡不认卡

2查看ICCID是否有显示,如果有显示的话,明显就是认卡了,结果发现不显示ICCID,不显示说明是认不到卡的

3.接下来我们要查的就是SIM卡座了,
第一步:先测量SIM卡座的 (时钟:BB_SIM_CLK)、(复位:BB_SIM_RESET)、(数据:BB_SIM_DATA)的对地值是否正常
再测量一下SIM卡的供电1.8(VPP_LDO5)是否有1.8V
        结果对地值都正常,供电也有。

4.供电、时钟、复位、数据都正常了,那一般考虑的就是基带CPU了吧!
          重做基带CPU

重做基带CPU后好了
    谢谢

网友:
重做基带 cpu是什么操作?

网友:
牛  a8CPU 很难搞

网友:
下次记得马赛克

网友:
6通病   基带飞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