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10不出5V电压,用5V电源小模块完美替代

楼主(2018-11-22):
        联想V310不岀5V电压,经测发现5v管理芯片BAC6FV(真实芯片型号是SY8288C)坏,购置了2个芯片等了3天,回来装上就是不岀电压,再换一个还是不行,测芯片引脚,条件都满足了,应该买来的芯片是坏的,再发芯片万一再坏的怎么办,客户也不等时间,最后采用模块代替法,用外置电源小模块代替原主板5V电压,满足开机条件。将原来的5V电感拆掉,用一个输入20V转5V的小模块接到主板电路中,代替了原来的5V。
        装机满负荷测试一天,电脑运行一切正常,小模块发热也就30度左右,完美代替。
        以后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不妨一试!减少维修难度,提高维修效率!

dell VOSTRO 360 南桥bios.zip

网友:
附件不知从哪蹦出来的,发错了!

网友:
厉害,用哪种啊
还有你这句用     外置电源小模块代替原主板5V电压,满足开机条件。
这句里面满足开机条件,外置的小模块可以满足主板的条件吗?
小模块的淘宝链接发一个,或者名字(能搜到的名字)
先谢了

网友:
多发几条回帖,我给你加分

网友:
                     这办法也不错哦。

网友:
我看了几遍还是没看明白这个小模块怎么接到板子上的

网友(点评):
只有三根线,猜也猜到了。19V输入,GND,5V输出

网友:
外挂搭桥手术做完美到位,碰到假芯片

网友:
这个方法也是一个新思路,很好的,可以借鉴

网友:
不建议使用这个,粗制滥造,电流也,,,,长时间使用是问题

网友:
这小模板在哪儿买的

网友:
                 这种模块哪里能买?稳定吗?

网友:
完全可以,节省时间!..........

网友:
不知道楼主能用多长时间哦  感觉很炫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的朋友

网友:
搭桥手术!我一直在用,不过是电视主板,电源芯片种类太多,这个很靠谱的

网友:
外置电源小模块代替原主板5V电压,满足开机条件。

网友:
之前看过TB上的电源小板,电流大都很小。

网友:
搭这么多线,PWM 5V是有电压和电流反馈的(起保护作用),这种小厂家的代用,不可能设置过压、过流保护。
到时候坏了,把桥烧了,得不偿失。

有这功夫搭线,早就换好一个芯片了。

网友:
小模板在哪儿买的,我也想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