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P大短维修

楼主(2018-11-22):
上电大短,拆机测量B+短路,上电烧机,前置音频巨烫(时间紧迫没来得及拍照,这是廖板)

,心喜果断拆掉,测量B+阻值正常,装上后测量短路依旧。
最后市升压电容坏了(经验少勿喷)

这个芯片发烫先别急着拆,记得测一下升压电容!

网友:
松香大法伺候

网友:
这个怎么拢

网友A:
我昨天一台7P通电大短,电池口,公共点都正常,最后发电源芯片裂了

网友:
你们都是大佬 思路清晰修起来好修

网友:
短路一般大件烧了的情况少,都是电容击穿的情况多

网友:
厉害哦。佩服,佩服~!

网友:
看来修手机和修本也差不多,本子也经常碰到短路的

网友:
笔记本区的前来学习

网友B:
咋上盖拆了。。。。。。。。。。。。先是上盖问题吗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之前修6的时候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上盖拆了。。。。。。。。。。。。先是上盖问题吗

客户的机子没来得及拍   这是廖板

网友:
道路很曲折,维修需要耐心个执着!

网友:
能把电源芯片摔裂造成短路的,需要技术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一台7P通电大短,电池口,公共点都正常,最后发电源芯片裂了

7P电源不好换!!!    恶心的一批!!

网友:
维修需要耐心个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