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个示波器不知道怎么用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8-11-22):
刚买了个示波器不知道怎么用求大神指导,是不是黑夹子接地,探头接要测试的点?

网友A:
建议你去看下视频  你这啥也不会买个示波器干啥啊  时基 格伏  触发电平  根据抓不同的电压信号设置相应的触发电平  我自己总结的有 你要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去看下视频  你这啥也不会买个示波器干啥啊  时基 格伏  触发电平  根据抓不同的电压信号设置相应的 ...

我也是没办法啊,淘宝5500的示波器200M,10GS朋友卖我900元全新的。诱惑太大。

网友:
楼主这个是手持的示波器吗?看起来很小的样子。示波器视频迅维网校里面有,可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