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2018最新款airA1932 内部结构图

楼主(2018-11-22):
帮朋友订了最新款air,非常漂亮,给大家欣赏下

整体图

主板图

无线网卡越做越小了

以后这个板子就难修喽

网友:
散热器有点水了,遇到18款PRO的BIOS都刷不了了

网友:
emmmm,,刚给朋友订过来的就拆开真的好吗

网友:
你这太厉害了,刚定了新机器就拆开了,服了。

网友:
苹果的做工看起来舒服,维修起来困难

网友:
这个本子我碰上了直接放生了,元器件太小,没有显微镜,看来下次要准备一个显微镜了,还有这文艺资料很难刷,用的bios芯片没有外封装,飞线长一点就出错

网友:
指纹开机按钮的话,遇到过一次带触摸条的macbook pro触摸开机按钮进水不识别指纹了,一按开机就是出白底屏上面一个黄色感叹号错误信息,说是什么软件升级损坏,必须要完成升级才能继续使用,只有关机和重试两个按钮,选重试的话永远重复这个信息。重装苹果系统的话读完进度立马也是弹出同样的错误信息,最后是装了win10勉强收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