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5LD_2.1 X455LJ 通病

楼主(2018-11-22):
X455LD_2.1 X455LJ  通病进水位置在 充电芯片周围        X455LJ 2.1的点位不是FZ 格式 看不到电阻大小   找了个X455LD 2.1 的代用 基本差别不大  进水地方该换了都换了 芯片也换故障出现了   25V 不升压   VCC 19  ACDTE 3V BST 6V 基本满足这三个条件芯片就是自举升压 25v  然后并没有 25V   这两天连续接到两台同一个地方进水 第一片不出25V 被小弟瞎搞 乱换电容导致     第一片小弟把电容电阻乱换了  害得我 又是买芯片回来换  结果还是不行   这个芯片只要ACC 19 ACDET BST 正常 MOS 那边没人动过基本都是会输出25V的

网友:
经验吸收了,谢谢铁柱。

网友:
这属于设计的问题,所以进水就是坏这里,,,,,,,,

网友:
修过这机子,,,,拆了电容就好

网友:
说实话我没有看懂,你这个是修好了发经验还是要求助?

网友A:
社会上有句玩笑话,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看了你这文字编辑水平和表达能力,这句话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充电电路很好修的,非常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社会上有句玩笑话,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看了你这文字编辑水平和表达能力,这句话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 ...

哪有时间哦 随便搞意思两句 是哪个意思就行了

网友(2019-03-29):
学习了 ,下次遇到可以很快修好

网友:
我也没有看懂你说的啥意思 也没说明修好或求助什么的

网友:
这机器我也修过 有好几片 都是cpu烧  这莫爱烧cpu吗这机器

网友:
看看楼主是怎么修好的,,, 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板 充电芯片那里太容易进水了 故意这么设计的吗

网友(2019-07-14):
X445LD的点位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