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elitebook8470p 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

楼主(2018-11-22):
惠普hp elitebook8470p  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

TYZXC加回车键 这几个键不能用,其它正常,换了个新键盘后,故障依旧还是这几个键,请问各位大师再如何修下去啊,难道需要换主板吗
谢谢!!!!!!!!!!

网友:
查主板键盘接口道EC的相关线路和原件

网友:
EC加焊一下,个别按键用不了说明一定有开路,EC到键盘的线路看下有没有断,还有键盘到主板的线如果是可拆卸式的,排线很容易出问题的,没有断线,排线OK,EC加焊一下不行的话那就换个EC好了,基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