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商祺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11-22):
板号为AAHD3-VF  REV:1.02  不上内存条会报警响,但插上内存就不亮机。

拆出主板来,首先观察外观,有很多的划伤,用线先都补好。

然后再上电试机还是一样故障。换CPU和内存也一样。测量各大供电都有,又测内存的主供电,VTT供电,VREF供电,SPD供电,SM供电,控制器供电都有还是不显……先刷个原厂BIOS程序后也不行,上BGA加焊了桥也不行,又拆下桥重新植珠也不行。冷静下来仔细想想,不上内存会报警说明主板已检测到了内存,只是装上内存会不亮,看来问题还是在桥的这一块,桥已经动过排除了,那就在桥的周边电路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吧。

仔细查看桥周边还真发现了有掉件的,是L171,它连接到南桥。还测量到L165的一端有3.3V而另一端只有0.33V,拆下测量是L165阻值变大损坏。它们都分别到南桥了

原来它们是桥内的USB小供电,从其他料板上拆件补换上后测量亮机了

网友:
耐心,心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