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神舟 KING BOOK T65 I7 1050TI DA0NL5MBAE0 X宝买

楼主(2018-11-22):
接到机器触发到0.02 掉电   习惯用万用表打对地    发现  这机器 CPU对地8欧左右,还好。 继续测显卡。显卡对地 1.5欧左右,心凉了一半。根据6代之后的CPU阻值很低的情况   抱着试一下的心态   准备刷BIOS   结果翻遍论坛都没找到   就在X宝买了一个。 刷完亮机  测试一切正常。显卡也是对的。对地真的很低。 测试了几十分钟 正准备给客户报价的时候  发现又不触发了。再刷BIOS 又好了。 就这样  用一会儿就不行。怀疑是南桥问题了,干脆直接等不开机的时间用风枪吹南桥,发现用100度 吹3秒5秒就能开机   冷了就不行。换了共振电容这些也不行。就给客户说换南桥,XXX元,客户没修 带走了   走了   了 。。。。。。既然买了BIOS程序。作为迅维的一员,我肯定是要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的!兄弟些  测试能用留言哈。不能用也说明下原因哈。好给后面来的兄弟提供点信息。       DA0NL5MBAE0 神舟KING BOOK

网友:
已经验证过  是好的  谢谢   是可以好的   放心的下载吧

网友A:
我的DA0NL5MBAE0是雷神的,触发0.033刷个试试了

网友B(2019-02-01):
触发0.033电流,刷bios没有用,把桥加热就好,但是冷了就又不行了,有可能是桥坏了,我这个就是这个情况,我打算把协振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DA0NL5MBAE0是雷神的,触发0.033刷个试试了

兄弟,你的刷了行了吗?我还没有刷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C(2019-06-25):
我的这个机器很奇怪  显存1.5电压出不来   认不到独立显卡 0.9电压都有了

网友(2019-10-17):
楼主  这个 可能会成为通病      今天碰到一个      加热 南桥亮机

网友(2019-12-25):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机器很奇怪  显存1.5电压出不来   认不到独立显卡 0.9电压都有了

你的好了么。。我的也是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加热南桥正常,一会冷了不行,有人修好的吗?

网友(2020-05-19):
引用 网友B:
触发0.033电流,刷bios没有用,把桥加热就好,但是冷了就又不行了,有可能是桥坏了,我这个就是这个情况, ...

兄弟。你的换晶振好了么?我特么也是这个问题。你最后是不是换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