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水一贴 之 双敏UR780GT-S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11-22):
双敏UR780GT-S特供版   不触发。板号
直奔IO芯片,型号F71808。搜到引脚图一张,如下:

30 33脚均为高电平,34脚PSON#,是开启ATX电源的。测为0V低电平。
再测ATX绿线,高电压5V。
故障找到:34-------绿线,之间断线 ×
为了省事,从绿线往IO 34脚跑。
裁纸刀暴力刮开线路板。

图示这一段线路  断了。发现补线难度很大。
一烙铁下去,把旁边的粗线路也连在了一起。
直接飞线吧。平时也没买飞线线材。看见垃圾桶里有一根旧社会的并口线。
就是它了。

抽出一根。
一头找到一个飞线点,飞到电阻电容上。

另一头 通过跑线,发现过了36欧姆电阻后进34脚

背面  用AB胶固定。

裁纸刀破坏的位置,用AB胶水覆盖一下,防止漏电。

触发,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A:
大神请教一下,这个pson电压来源哪里的?怎么我修的的断线,会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请教一下,这个pson电压来源哪里的?怎么我修的的断线,会有电压的?

PSON  是有IO直接发出。去拉低ATX绿线,实现电源启动。
至于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由IO芯片型号决定。不必盲从。
但是最后一个连接绿线的元件,肯定出来是低电平。
如果IO发出高电平,一般会经过一个三极管,转换为低电平。
其实,直接说PSON低电平由IO发出,是比较别扭的。低电平怎么可能会发出去。
我画一张简单粗暴的图,帮助理解一下。

ATX 绿线,是个不受控的电压,220V进去,这5V 直接就傻瓜式的发出了。
应该是绿线发出高电平,直接到IO 的PSON脚。当IO接到南桥发出的SLP信号后,
内部电子开关产生一个动作,把PSON脚和地连接起来。这样绿线就被拉低,就开机了。
这个动作,语文上应该叫 “”IO使绿线变低”或 绿线被IO拉低。直接叫置低。
上拉,一般是个主动动作。置低,一般是被动动作。
再来分析,断线的电压。

在上图 打×位置断线,产生ab两个断点。
b点很容易理解,它来自绿线,傻瓜不受控,肯定是高电平。
a点电压,就不好说了。假设没上电,IO芯片压根没工作,a点肯定是0
假设上电了,但是IO 没收到南桥发出的slp信号,此时a点电压为高,或者叫悬空电压。
假设上电了,但是IO     收到南桥发出的slp信号,此时a点电压必为低。
这个是个IO的置低动作,不管后面接的是绿线还是红线蓝线,我只管置低这个电压。任务就完成了。

网友:
厉害了呢,受教了

网友:
解答认真负责,这个应该加分鼓励,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这个飞线有点社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