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wifi 打不开 卡 手机卡

楼主(2018-11-22):
客人手机进水wifi打不开  手机常常卡住
我把wifi拆了 发现还是卡 打不开通用 关于本机 正常的吗 6s 不装wifi芯片就是卡?
wifi芯片没有完美拆下来 掉了好几个点 要慢慢补了

网友:
WiFi不装或者出问题就是会卡。

网友:
wifi模块内部的降压模块损坏了,导致温度过高,打开设置卡,直接更换wifi模块,然后解绑wifi即可

网友:
换wifi,硬盘解绑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