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 进水 不触发

楼主(2018-11-22):
现在有钱人多了    买的都是高档货  还是些不好修 的货
进水的A1534  CPU 供电芯片和充电芯片 声卡芯片  都有氧化

拆下重做后 上电没反应 测电池只有6.2V   这个电压肯定不对  就是用查借口电压  一量只有5V   这个不对呀  应该有14.5V 才对
看电源接口也有也有进水的痕迹  于是把电源接口铁片分成  里面还有个芯片  ( 忘了拍照)处理干净后在上电依旧5V
主板电池接口边上有个小白灯不量  没有14.5V
电压不对 type-c线又看不到电流    肿么办  突然想到有个电流表   改个线看看  哈哈哈

改好之后上电依旧是5V  没电流  重新插拔一下突然看到电流14.5来了   旁边的小白灯也亮了
后来多试试几次   好想是在断了电池后  第一次上电只有5V  拔掉擦第二次后才有个14.5v出来
没搞懂  反正它好了
没搞明白他的5V  和14.5V  的这么切换的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呀
开机状态是14.5   待机就5V (电池满电的时候)

左边进水   右边说不装不了系统 还会花屏     可我装的好好的  看一天电视了哈哈哈   这个是要捡钱的节奏呀
后面的 A1370 时开 时不开   好头疼
望高手指点下呀
还有下面的这个 A1278
进水  腐蚀严重  特别是6529  改换的换了  现在0.02  只亮绿灯  不转黄灯   不充电也不触发

有没有碰到同样问题的老板们  放点大招给我  好让我搞点小钱 喝点小酒呀

网友A:
发了贴才看到   拿个改的电流表   14.5V  就没有拍全   要不少个4  要不少个1    醉了呀

网友:
a1534按电池旁边小开关后,需要插充电器电池才会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了贴才看到   拿个改的电流表   14.5V  就没有拍全   要不少个4  要不少个1    醉了呀

那个电流表怎么改的。

网友:
这个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流表怎么改的。

表淘宝有卖的   里面有图   容易

网友:
修苹果就是爽,现在修普通电脑饭都吃不上了。 要不起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