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乐视2 插电亮红灯,无限重启,usb无反应

楼主(2018-11-22):
麻烦大神们看下这是什么问题问题是这样的:乐视2  开机插电亮红灯,但无限重启(开机显示logo,下面显示recovery),也无法进入recovery,能进入线刷模式。但是连接电脑无反应,没有任何提示
已经按照论坛里的方法(红灯、电容电路已去掉)处理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A:
我也修有一台一样的机子,也找了绝杀,但是那个电容的线路不短路,也不懂怎么修了,很奇怪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修有一台一样的机子,也找了绝杀,但是那个电容的线路不短路,也不懂怎么修了,很奇怪的故障

找到有个帖子关于这个不连接问题,说是有两路供电不对,但不知道具体的

网友:
建议放弃  设计缺陷   有的要换大电源和cpu  搞毛啊

网友B:
电容去掉没有用 要用电源表 调到3.8V 去激,直到电流归零,碰一下 放一下,碰到归零 就可以

网友:
晕,我用的也是这个机子,不会出问题吧!还是谁想要了,出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去掉没有用 要用电源表 调到3.8V 去激,直到电流归零,碰一下 放一下,碰到归零 就可以

这些都试了,不短路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