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V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11-22):
顾客送来一台华硕K550V电脑不开机,报价留机。拆机发现主板无进水,电脑外壳没有摔过痕迹!测量主板待机0.020A。3V 5V都有,主板不触发!某宝定一个IO芯片,双十一的等待是漫长的,马云成功的把一个单身男人哭的日子变成了所有已婚男人的哭的日子!废话不多说,配件终于到了!

主板做好隔离防护!2008风枪温度315度吹了半天没反应。然后低温锡电烙铁拖一圈,温度350度下来了!

处理好主板,拖低温锡!2008风枪温度315度吹上去,放大镜看下!最后用电烙铁低温锡拖一遍就是修手机显微镜看到的图拉!

焊好单板开机,电流165MA不动,怪了,怎么电流不上去,回头一想!不触发前刷了BIOS,可能刷错了!
上华硕官网下载刷上也不开机!

这下麻烦了!迅维网一搜,BIOS一堆!当看到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2953-1-1.html这个解释顿时眼前一亮,果断下载刷上,电流一路狂飙到900多MA,这下应该大功告成了!
接显示屏终于看到了亮屏!

感谢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2953-1-1.html提供的BIOS,确认I7和I5通用!
装机测试电脑一切正常!测试2小时无关机死机重启通知顾客带米米取机!
此机维修到此结束!
此为主板板号等。

双十一我一分钱没买!伙伴们你们呢?
发完贴睡觉!明天还有几台手机主板要搞!

网友:
沙发自己坐,感谢加分!

网友A:
你这帖没有具体的分析呀,怎么判断IO块的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帖没有具体的分析呀,怎么判断IO块的没说

凭感觉的,反正IO管开机和键盘!

网友:
。。。。。。。那是EC,不叫IO,,,,,,,,,,,,,,,,,,,,,,,,,,,,,看你换EC好了,应该是EC收到开关信号但是没有发出开机信号给桥,导致不触发

网友B:
典型的三板斧选手 这机子有点位  如果是我就按条件查  不可能直接订ec 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
没电路图,月饼哥的点位图下下来半天打不开,就凭感觉走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三板斧选手 这机子有点位  如果是我就按条件查  不可能直接订ec 瞎猫碰到死耗子

感谢专家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