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C750灰屏加亮线

楼主(2018-11-22):
三星27C750,上部5毫米的亮线能显示出图像,基它部分灰屏加辐射状彩色雪花点,试了驱动板没有问题,把液晶屏上的边条板上的 M201-20拆了下来,换了一个 SM4142后没有了以上的症状,但是是全是灰屏,SM4142非常烫。

网友:
最好帮型号代换

网友A:
写错,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你这不是一种型号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错,是原型号代换,

刚接触,家里正好有一个碎屏的三星显示器,拆开一看芯片脚位一样,感觉应该能换,所以就试试,现在以经拆下来了,从淘宝上买了几个芯片和工具,等收到后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接触,家里正好有一个碎屏的三星显示器,拆开一看芯片脚位一样,感觉应该能换,所以就试试,现在以经拆 ...

你修好这张屏吗..我也有张型号MH236BGLV 也是灰屏是屏上的逻辑板坏..我拆掉屏上面的BIOS 有供电 1.8 VDD 1.2VDD 但一上BIOS 这两个电压也不没有了..是不是屏坏...我在网上发了一张一样的板子.代换都不行...

网友:
就说修上还用使用的价值吗维修费用还高

网友:
围观一下,看看结果如何?
紫薯布丁1

网友:
买个原型号,换上去试试吧,屏修的少

网友(2018-12-27):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我也有这样一个的

网友:
除了边板,逻辑板,屏有问题也有可能引起。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屏内部有短路了,才会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