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实地维修的三张台式主板

楼主(2018-11-23):
来迅维实地学习台板维修快一个月了吧,和老师同学们都相处的很好,老师们都非常友好且平易近人,老师们的教学方式都非常通熟易懂,像我等小白基础不好的,老师总会想到,通熟易懂的办法让我们更快且易懂的学会和记住知识和技术的要点。

   今天第一次发帖子,有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老师和同学给予指正,按照老师上课时的理论思路教导与实际维修技巧要点并且要求做好笔记,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实际维修时都需要熟练运用和对照上,来说说今天维修的主板情况,到手主板,华擎ASROCK H87故障为:开机不跑码,无显示,按照维修主板的检修原则,先仔细检查主板正反面外观有无明显烧毁断线或人为损坏掉件现象,检查完没发现有以上情况,接下来测试CPU P4针供电对地阻值没有短路,再测内存供电对地阻值也没有短路,跟下来插上诊断卡,上真U和内存,短接开机针触发上电,诊断卡显示停在00,按照诊断卡的代码故障判断,BIOS检测内存这一步都还没到,因主板能触发上电所以前面的电压就不写了,直接测量三大主要电压,内存供电1.5v正常 CPU供电1.7V正常 ,当测量到桥的供电时发现桥供电不正常,8系列桥供电正常是1.05V电压,测量到只有0.75V左右电压过低,这一步没拍到照片请谅解,因当时查到故障点,一时兴奋忘记拍了,当再测量PCI-E X16插槽A11脚时发现,时序 PLTRST# 平台复位电压3.3V也没有(此处没拍到图片故调用上课时的图片) ,故更加确定是桥的供电条件未满足,按照时序查SLP_S4#控制产生内存主供电,内存主供电降压产生内存负载供电,而桥供电VCC,是由内存供电降压产生桥供电的1.05V,8系列主板一般是用运放LM358或LM324加MOS管方式降压,逐直接检测桥芯片附近的运放电路,发现是用LM324运放和一个MOS管降压得来, 而经检测LM324运放损已损坏,由于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某宝上买等的时间又比较长,所以直接找来料板,料板是其他故障故判断LM324芯片是好的,在料板上拆下一个LM324运放芯片,用的工具可是月饼老师专用的高端神器哦,嘻嘻!高端的直风枪就是好用,至于什么牌子型号就不说了,免得说我打广告,一分钟不到就把坏的拆下来,把好的LM324芯片也焊上去了, ,换好芯片后,等待芯片冷却后,再次检测桥供电电压1.05V 上真U,内存,诊断卡,开机触发,诊断卡停在E0,更换内存条再测试故障依旧停在E0,测量内存的基本条件都满足,故判断BIOS损坏,断电取下BIOS芯片放上编程器,再到主板官网看了下载对应的主板BIOS文件,但都是只能在主板正常能开机情况下才能刷新的BIOS文件,文件格式都是EXE或DOS模式,不适用编程器刷新方式,后在某宝购买了适合编程器刷写的对应主板版本的BIOS文件,用编程器刷写BIOS芯片,刷写完后插回主板上,开机触发诊断卡跑码了,
诊断卡代码一溜烟跑到了亮机 ,至此主板修复亮机。

    第一次发帖子,整理的有点乱,如有错误不足之处还望老师同学们们给予教导和指正,感谢!感谢!感谢!,如觉得还可以的,给加个分。

网友:
打字发帖累了,沙发自己坐一下。。。

网友A:
给你两分吧,给多了怕你骄傲。修板的时候我在你旁边

网友:
实地的很不错,分析的思路也清晰,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去成有点后悔了!

网友:
在基地学的就是快,直接就能上手操作了,看来楼主也确实用功了,还是基地教的好,实践出真理

网友:
努力,行业继承人,加分鼓励

网友B:
真好,羡慕你们会跑电路修主板的,家里一堆坏板

网友:
进步神速,这是很好的经验啊,细心,耐心,多动手。

网友C:
实地太牛了,要不是我年纪大了,估计也会去学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地太牛了,要不是我年纪大了,估计也会去学一下的。

如果有机会,也可以来实地看看学习一下啊。。

网友(点评):
不行,老眼昏花,腰酸背痛。搞点小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好,羡慕你们会跑电路修主板的,家里一堆坏板

如果有机会,也可以来实地看看学习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两分吧,给多了怕你骄傲。修板的时候我在你旁边

嗯嗯,知道你是哪个了,谢谢同学哦。。。。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祝你成为维修界的大师。加油

网友:
                    分析得好,仔细

网友:
                         现在慢慢在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