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个usb 纽扣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8-11-23):
突然想出来的点子,自己是个实实在在的小白,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现在这个板子用电阻串联分压,5v搞成了2.5v。请问一下,可以实现吗?或者还要做什么东西。求师傅给点建议,不喜勿喷

网友:
楼主,你的脑弄太大了。不得不配服楼主。只是你搞这个是为了好玩?

网友:
这个怎么玩

网友:
纽扣电池是3.3V,这板子2.5V怎么充  。。。。。。。。。。。。。。。。。。。。。

网友:
纽扣电池还能充电??????????????

网友:
而且没什么用,支持充电的纽扣电池,主板上一般都有充电电路,不支持的你搞个充电器也没用,

网友:
你要搞的话  用1117-3.3V     然后加串限流电阻。
问题是你这纽扣电池是可充电的吗?

网友:
创意不错,但是就是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网友:
对呀 没什么用处 当学习机 谢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