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充电灯亮,不启动

楼主(2018-11-23):
在同行手里收了一台ACER 4736ZG,故障现象是接电开机灯亮,不启动,插电瞬间有0.6A电流,之前修理过这台机子,马上干大电容,结果依旧,各阻值都正常,果断刷BIOS,结果,OK,开机ACER.

ACER 4736ZG.zip

网友:
bios 是DDR3 T4400 105独显的,4736ZG好多版,板号是 LA-4494

网友:
这机器bios坏的不多,主要是大电容

网友:
这机器显卡有问题的多,清灰后原厂的硅脂不能扔,替代得不行,运行断电

网友:
真是简单直接啊,经验丰富啊,这是得多动手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大电容的问题 BIOS 这次是个类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