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请问一下大家联想7代装win10系统打驱动就起动不了0Xc000001

楼主(2018-11-23):
请问一下大家联想7代装win10系统打驱动就起动不了0Xc000001

网友A:
7代以后得都不支持win7了

网友B:
显卡驱动吗?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不行就用联想驱动管家安装驱动试试。还有你系统最好用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7代以后得都不支持win7了

楼主说的w10

网友:
你这个装WIN10 1809版的应当就行

网友:
有可能
win10版本太老

网友:
驱动打官网的较好,最好按顺序装

网友:
一个驱动一个驱动装,装完一个重启一次查查到底是哪个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7代以后得都不支持win7了

没有好好看标题:楼主说的是装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驱动吗?
加焊一下试试                                                                           ...

兄台别那么搞笑好不好,干显卡干嘛

网友:
多半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公版驱动可能不太兼容,去官网下载安装

网友:
能说一下具体型号吗  我这里做联想 6代7代 8代的 各种机型都是成批的 只有极少数装WIN7会出现兼容性问题 win10是百分百成功的

网友:
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