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C 一分钟掉电,3灯闪。

楼主(2018-11-23):
神州战神K610C笔记本
来时故障:不触发(系统供电IC的主供电断线,飞线OK)
现在的故障:亮机一分钟后掉电,三灯闪。
查看论坛,发现好多都是这个问题。说显卡、显卡供电、温控等,还有说这款机器不是原厂风扇也会这个问题等等。
查看主板各个供电都有,显卡也是好的。
我就像问问,我这个机器屏不是原厂的,键盘是坏的。会造成这种现象吗?谁知道,告诉下,谢谢。

网友:
6脚双MOS管问题    不是屏幕和键盘问题

网友:
6脚双MOS管全部换掉大概7-8个,所有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可能是六角管输出不稳定造成的吧,我有一块也是mos管的输出电压有时是4点多伏,有时是3点几伏,一直在跳变,通电一会等会闪,然后掉电!

网友:
充放电   BIOS   显卡电路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这种一般是独显问题 ,导致的吧

网友:
遇到过,我无解,什么都搞了,没卵用

网友:
神舟的本修复率是真的低      ,很多故障无解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好像是6脚管子。。

网友:
三灯狂闪,22声报警 掉电,前几天刚修的。我的是显卡电压偏低,换了显卡供电芯片不行,最后换显卡好了。

网友:
6脚双N管全都换了,涛声依旧呀,

网友:
是显卡部分出了问题引起的,供电,显卡本身,温控的6脚MOS管都有修到过

网友:
独显供电有吗?还有独显的辅助供电都确定有吗?最好用示波器看卡供电是否稳定!然后就刷BIOS试试!

网友:
换6脚双MOS管子吧,傻问题都没了

网友:
风扇反馈 全闪+报警( BIOS开启)大神舟是有脾气的 只是你们不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