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暗屏

楼主(2018-11-23):
客户的x240开机屏不显示,仔细看有感觉屏暗了一下,拆机测主板,19v供电有,3v也有,没有这个屏线
有没有遇到过的   think屏线却是坏的多,这款机子没有换过,修过的支招。

网友A:
是连接摄像头那个线有问题,这根线连着开关板,把连接摄像头的那根线剪短就OK,修了n台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
如果只是屏,那查一下屏上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连接摄像头那个线有问题,这根线连着开关板,把连接摄像头的那根线剪短就OK,修了n台都是这个毛病

真是   谢谢哥们   放一下电自动上电就显示了。插那根线就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