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15-3559

楼主(2018-11-23):
同行拿来的说开不了机  接上电源按开关没反应,dell的这种机子一般放电就会好,拆机放电自动开机 反复重启了几遍后亮机随便备份了一下bios 一共两个4m和8m    版号:14236-1rev:a00   cpu i5

网友A(2019-05-06):
兄弟他提示time of day not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他提示time of day not ....你是怎么解决的

   BIOS 设置一下时间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