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0U,福利帖,已解决,碰到的捡鱼吧,

楼主(2018-11-23):
前两天接一台新款8代处理器的华硕A580U, 客户说无进水,无摔,开机掉电,把电池拔插后,故障依旧,想着还有保修,就不去乱动了,给代为保修,报价给客户,替他代保,下午屁颠屁颠的把机器带到售后服务站,开单,走人,两天后,售后的朋友打电话来说,是风扇坏了,风扇不是主要部件,已经过保修期,售后报价换风扇,258元,代保才收150跑腿费,根本不可能,于是把机器取走,心想自己去买个风扇换上去得了,跑到电脑城买风扇,整个湖南省没货,这不绝了,上淘宝一查,也没有,难道一定得上售后更换了吗?新款东东这么难找呀,没管那么多,把机器带回店里,拆开,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把风扇拆开,发现有个电容直接烧毁,拆之,通电触发,刷刷刷的亮机了,华硕的奇葩问题,遇到的别走弯路了,兄弟们,风扇引发触发掉电,你们是不是没遇到过哦,分享一些经典案例给你们,不求加分,希望兄弟们都能细心修机,往往在没想过的问题中发现很多小秘密哦,哈哈哈哈哈,不说了,干活!!

网友:
沙发自己坐,绝非人为,过两年这款机器绝对的是极为经典通病问题,发帖出来是告诉碰到的同行兄弟们,别到时候去刷BIOS,各种折腾,

网友:
显微镜比较抢眼感谢分享!

网友A: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风扇上面的这个电容还没取下来的时候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风扇上面的这个电容还没取下来的时候短路了吗

是的,没取下来的时候应该是拉低5V电压了。,

网友:
售后帮你检测出问题,不知道你这个会不会进黑名单。

网友:
通电的时候风扇不转一下吗?或者温度高的时候风扇不转也不注意看一下吗

网友:
无奇不有,第一次见到风扇也会这样,键盘倒遇见过

网友:
应该是个案把,机器拿到手不得最小化测试吗 单板加电肯定不断吧

网友:
风扇坏都不是直接换风扇的么,一般没想到去测电容

网友:
楼主的桌子真整洁...............

网友:
风扇都不放过,,,,,,,,,,,,,,,,,,,,,,,,,,,,,,,,,,,,,,,,,

网友:
大神拆机厉害。。。。。

网友:
呵呵,拆了又不修,幸亏是售后,如果是同行多半会做手脚!

网友:
风扇里的电路,确实有点意外

网友:
感觉功臣应该是售后,是他们首先检测出了问题,然后才有后来的捡死鱼过程。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机器的原始的故障现象吗,电流到了多少回掉电,掉电后还可以出发吗,感谢!

网友:
修了几天没有碰到过 ,风扇引起的电脑故障。

网友:
又涨了一下见识,风扇故障引起掉电,楼主能把电流多少掉电告诉大家就好了。

网友:
风扇也可以修,哈哈

网友:
是的,楼主应该把原始故障现象说清楚,电流到多少掉电的,掉后是否还能触发等

网友:
楼主自己检测的时候没有拔掉风扇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