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L和联想拯救者14

楼主(2018-11-23):
    第一个  华硕  A450L    不开机
  机器是老大拆开的说没拆开之前是可以通电上到0.35,然后就掉了,可以再开,拆开发现是进了点水,不是很严重而且电阻补好后线接好后就不通电了,断开也不行, 这就是进水的地方,应该不影响什么吧,就是控制装换的。结果就叫我修,到我手上就变成待机不正常了   待机3.3v没有有的时候就只有0.5  而5v却变成3.3v 很标准,为毛,看了看板子想了想,又查到了待机芯片看看他的供电咋样    结果发现了供电和线性开启都是19v   而线性电压都是5v  3.3v也变成了5v , 见鬼了,怎么问题都变样子了,就在这里纠结了好久,结果是芯片换了还是一样,而且还断开3v后面都转换也是一下,看来不关后面的事情了,       实在没招了,就抓了一下波形,(示波器我也不会用波形也看不懂)抓出来的线性却是这样的   明显正常一下就不正常 ,拿着波形去问了一下高手,高手告诉我他也没见过,而且还告诉我看看是不是(窜路了)还告诉这样不好修,他遇到过一次,也不知道他怎么修好的,想了想既然你是串了,那我挨个个找看看到底你3v线性在哪里窜了,结果是都看完了怎么想不到是他的问题    结果开关线取下,上电待机直接正常    我日哦,修了那么久结果是他的问题    导致+3VA碰到+5vSUS。导致3v出来芯片检测到不正常关闭了3v吧。。。。装好测试    完美亮机很ok。。。。(简写了很多,维修起来是很老火的就不一一都写出来了)

第二台   联想拯救者14  故障是客户换电池换坏的,
    机器是同事拆开的,拆开说电池是新的,ec啊  南桥啊  还有些小芯片被干了而且南桥被干的不成样子了,ec还好给洗板水洗过,还看的过去,废话就不多说了直接简单快捷的来一贴吧,先看看动了的东西吧,    这些都被干了关键是还没修好,你都干了让我干甚啊,  看了下版号Y41_VC论坛逛了一圈没有找到图纸点位什么的,卧槽了这是要摸着修的节奏啊,量了下没有明确的短路后上电,0.12.隔离正常待机就有了毛病啊,直接没有,看了下芯片什么型号直接找芯片图纸吧    看看别的机器上找来的图纸,将就看吧,开始因为没有图纸就直接拿示波器测了待机电压,发现了问题    抓出来是这样的,明显5v慢慢的跑到6v然后过压保护了掉了,这里我想的是先查 反馈  然后电容   在着芯片,结果看了芯片数据手册说的反馈电压是2.06左右,跑线吧找到了两个电阻就直接干了,结果一样,电容换了也一样,那就换芯片吧,找了一会没找到一样的芯片,论坛里说51285和51225可以通用,既然这样找了个1225c上好,板子冷后上电,待机3.3v和5v出来,开心,以为好了按下开关心拔凉了,待机倒是正常按开关也触发,结果电流0.01不动开机灯也亮了,不会是ec还有桥有问题吧,ec还是带程序的没法因为没有图纸先看ec吧 8586的查了一圈ec待机 复位 休眠  适配器检测这些都查了正常,开关到ec也正常,却在ec到桥的高低高发现了问题,86脚一直是0v  那肯定是不正常的,而且按下开关电压也不起来, 没想的直接干掉南桥,心里想的是希望上家的BGA是过关啊。不要掉点什么的,因为这个是灌了黑胶,取下来一看    看见了吧这。。。。还好掉的是空点,桥取了后在去测86脚3.3v很标准 而且机器也上电0.48了,时序乱了没上桥(可以这样理解吗?)找来桥直接干上,刷了BIOS,完美 亮机没有延时是先刷了个BIOS

网友A:
能不能发下完整的8586E图纸?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下完整的8586E图纸?                                                                          ...

       好多图纸都有这个芯片啊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B:
楼主 你这机器最早什么问题啊 这机器可能都和驱动板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这机器最早什么问题啊 这机器可能都和驱动板有关系

第一个问题是上电掉电  第二个个是直接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