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

楼主(2018-11-23):
换了N个内存,主板放电都点不亮屏幕,电流能跑到2.12,请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拔掉电池看电流,插着根本不准,如果你已经拔掉电池,那这个电流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电池看电流,插着根本不准,如果你已经拔掉电池,那这个电流太大

键盘,电池,光驱都拿掉了,处理器有温度,不插内存电流到1.6应该查哪里呢

网友:
你刷个BIOS再说吧

网友:
2.12,电流,外接能显示不能,插个外接键盘看大小写灯亮没

网友:
显卡的问题,干显卡吧

网友B:
晕, 这机器修得,有没有测量什么条件啊?有没有稍微加热一下显卡试过呀?各个供电满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 这机器修得,有没有测量什么条件啊?有没有稍微加热一下显卡试过呀?各个供电满足不?

维修自己不是很懂啊,平时都是换主板,想深入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刷个BIOS再说吧                                                                                     ...

刷bios是不是要把芯片取下来

网友C:
基本显卡问题 风枪吹吹 判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显卡问题 风枪吹吹 判断一下

直接加热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