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用电池掉电

楼主(2018-11-23):
接一台   A1278  NV单桥  电池  鼓包   机器插电不能开机   拔掉电池  正常开机使用   于是  订了  新电池   开机   单用电池   不触发 电源和电池同时使用   可以充电  单拔掉电源   大慨有1秒钟的延迟  掉电     测量   单用电池时  键盘开关信号   只有 0.3V  左右
  SMC 复位正常   待机  3.42V  0.95  3.3S5
正常  我强制  把  充电芯片  ACOK 置于高电平 单用电池   就可以用了    单有时候会出现  不开机  不显示  的情况  猜测  可能是时序乱了  导致    现在 怀疑  SMC  不良    想先发个贴  求助下各位老师傅   还有没有其它思路   新换的电池  确定是OK的

网友:
已经修好了    重新置球  SMC  刚开始换了个SMC   无法引导WIN系统    只还好换回原来的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充放电电路  通病了

大师   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A:
电池充放电电路  通病了

网友:
再三确定电池真的是原装货?

网友:
单用电池时不开机,为什么不开机?哪些条件不具备?建议先不要盲目换芯片,毕竟它开机时能正常使用。

网友:
查充放电及保护隔离